联想v450有时不开机

楼主(2016-08-12):
联想v450笔记本接可调电源有时不开机电流500ma或者1.5a,拔掉可调电源再插又好了,开机后一切正常,装电池报警电量0%,估计电池坏了,充不进,请指教,内存和风扇灰尘清理过。

网友:
看不明白 说得是什么故障

网友:
楼主你的故障描述的不是很清楚啊

网友:
是不是他让你抱的板子啊,保护隔离电路可能有提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我遇到过 第一次开机不显示 开第二次正常以后都正常 冷机半个小时以上又要开两次 换显卡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我遇到过 第一次开机不显示 开第二次正常以后都正常 冷机半个小时以上又要开两次 换 ...

此机热机也开机

网友:
lengji冷机呢

网友:
电脑,总有问题。

网友:
冷机有时一次开机成功,这种机会少

网友:
电流0.5a  考虑南桥

网友B:
这个给不好准确意见 但是自己修还是要仔细测下各个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表述的可以再详细一点。让大师们帮你看看

网友:
楼主的问题都没讲的清

网友:
看不懂,还不如直接上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给不好准确意见 但是自己修还是要仔细测下各个电压是否正常

谢谢你的意见

网友:
这种南桥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