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球大神,被雷击烧东西

楼主(2016-08-12):
这是一个客户拿来的夏普电视46寸的。送来的时候说是被雷击烧了东西,网上买了一个驱动板装上去还是这样,看看有没有大神修过,问题是这样:通电后有亮灯,大概3秒这样变红灯然后没亮了,一直是这样。感觉高压板有问题,一直检测不出来,求大神看看
问题
驱动

网友:
你没一点数据不太好讲,去迅维先学学吧,学费又贵

网友:
电视机有啥修头,板子都换掉

网友:
可能驱动板还有问题。

网友:
驱动买新的,换上也是一样啊

网友:
这个就是换下来的驱动板

网友:
应当是驱动板有问题了

网友:
测下各路电压 没数据不好说

网友:
电源板PFC工作吗?各点电压正常不?

网友:
不亮后电压是什么样子的呢?把测试结果也发上来看看,可以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电源板比较好修吧?再说也有通用电源板

网友:
电源板和高压板-体的,换板也不便宜。

网友:
驱动板也有问题

网友:
拆开高压包看一下有没有烧断线

网友:
主板既然已经换过,那就不要考虑它了。电源板的事,要么待机电压负载能力不行,要么PFC未工作。

网友:
电源板 驱动板 屏电路 你已经排除驱动板 了 加油 成功不远了

网友:
看看电源板的几个工作电压

网友:
先看通电瞬间高压供电和控制信号都是否正常

网友(2016-09-11):
雷打的,有可能电源板,驱动板,罗辑板都会坏

网友:
雷击的就喜欢坏电源板电源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