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关于液晶电视或显示器一闪就黑屏的维修思路

楼主(2016-08-12):
     前几天修一长虹32寸电视,开机屏闪一下就黑了。指示灯红绿灯交替闪了10下就不亮了。这种情况我开始还以为保护了因为黑屏,看不到屏显示的内容。后面我仔细测了一下主芯片开机引脚(ON/OFF)为高电位,说明机器正常开机了。
   再测主板里面的几组关键电压PDF 395V,24V只有19.8V,12V有10.8V,5V 有5.4V。由于网上找不到这块电源板的图纸。也没有好的板来参考。哪怎么办呢?
     开机闪一下黑屏,网上有网友说有两种情况:1种是高压高了保护,这种情况一般能点一会儿才黑屏。另一种是电流大了保护,这种情况就是一闪即黑屏。看来我这个就是这种情况了。但这时我们要区分是哪儿引起的过流保护呢?
    我细看了一下这款机器的灯管,是几组并联的。看来灯管坏引起的过流情况很小。 那就只能是其他原因了。也就只有高压电路或电源部分原因了。哪要怎么区分呢?我于是把电源供给高压部分的24V电源断开,外接个24V电源给高压部分供电,注意这种32寸LCD屏,24V电流要求比较高,至少要大3A以上才行。要不带不起来,会引起误 判的。我是用直流5A 30V可调电源调的24V代替的。这样就能区分出来是电源部分还是高压电路部分的问题了。我代换后,开机,屏亮了也不再闪了,能正常看到长虹的开机图案。
    看来就是电源部分带载不起,电压波动大引起的闪一下黑屏。如果用24V替换后还是闪一下黑屏,那就是高压电路部分引起的。这样区分开了哪儿的问题。有目的针对损坏部分维修就好办多了。
     因为液晶屏背光部分和电源部分是互相关连的,你区分不了故障部位,就很容易引起误判。这也就是维修的难点。希望对碰到相似问题的网友有所帮助。
    后面我网上找了块好的电源板代换就行了。实测24V就是24.3V,12.5V .原来电源板就是24V带载弱。故障有点象过流保护一样。

网友:
如果波波监测下,不知道是什么效果

网友:
要是用示波器去看24V的话,开机应能看到24V会波动的。

网友:
试问楼主既然发现问题,为什么不修复开关电源呢?

网友:
那板开始是烧保险,电容鼓包了,换好就是这样,电压出来了,只是偏低。后面看了一下网上这板也便宜,就没去修了。直接订了一片板回来省事。

网友:
很有可能是电容不行了,只不过现在替代板已经很便宜了,省的麻烦就直接换板了,换下来的坏板可以有空慢慢研究下

网友:
谢谢楼主介绍了这么好的方法,回去一定试试

网友:
这个是关机后会自动开机吧,主要是WAKE#被拉低

网友:
液晶电视修得比较少,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