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Y581C显示4个屏

楼主(2016-08-12):
ASUS Y581C显示4个屏,但不是等分,上下等分,左右不等分

网友:
显示这样的效果,大家帮忙看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看是显卡问题

网友:
貌似显卡有问题,右边好像花屏了

网友:
搞下显卡 吧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不行就查下屏线

网友:
论坛里面有类似的贴子,显卡、显存、屏线这些问题引起的都有  仅供参考

网友:
外接 CRT 看看, 换排线, 换LED显示屏幕  还有显卡 显存 这些,一步一步排查

网友:
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存可能性大于显卡,换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