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与时钟

楼主(2016-08-12):
一直以为时钟是在CPU供电正常以后才会发出,有没有没有时钟信号而使CPU没有电压的

网友A:
印象中没哪个时序是CPU供电要有时钟才开启的,只有某个供电正常后才出EN去时钟的。

网友B:
正常的时序是CPU供电正常后发出CLK_EN开启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没哪个时序是CPU供电要有时钟才开启的,只有某个供电正常后才出EN去时钟的。

真不知道你的印象是哪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时序是CPU供电正常后发出CLK_EN开启时钟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9230-1-1.html里面有说,CPU 没供电,是没时钟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