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经特400 黄金版 ATX电源 求电源ic型号

楼主(2016-08-12):
IC炸掉了 有同款的兄弟麻烦提供下IC型号  谢谢

网友A:
另外一边应该在盒子里面吧。。把电源翻过来找找。。

网友B:
电源还有必要修吗,直接换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一边应该在盒子里面吧。。把电源翻过来找找。。

客户自己机箱拆过了    我没找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源还有必要修吗,直接换呗

修修做二手还卖是有点价值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修修做二手还卖是有点价值的

唉~看来这行真的做不下去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唉~看来这行真的做不下去了啊

是啊 现在这市场  不好做  都受到网店影响

网友:
以前修到过芯片忘了具体什么型号当时修无2次

网友:
这你也修啊,直接混换吧

网友:
直接换一个吧

网友:
老板发错地方了吧。好像是TOP258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台式机的总么在笔记本里面哦,呵呵

是喔发错板块了  可以改不

网友E:
楼主搞清楚IC的型号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楼主搞清楚IC的型号了吗?.......

还没 不知道型号多少  你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没 不知道型号多少  你知道?

是7脚的待机IC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还有必要修吗,直接换呗

可以练手啊
也可以卖二手

网友F:
这个 没对比 好像不好知道是什么芯片 型号
看图片是8脚
是辅助IC吗

估计得跑下各脚的线路和元件 然后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 没对比 好像不好知道是什么芯片 型号
看图片是8脚
是辅助IC吗

电源IC ,7脚还是8脚照片中拍得角度不好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