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这个是三端稳压吗?

楼主(2016-08-12):
机器型号是DELL E2214 ,故障是不加电,电源板有5V输出,从论坛上找了个数据写上去无果,按键上只有0.几伏的电压,主板上这个三端稳压块中间脚接的是地,1,3脚都无电压,这个是1117三端稳压管吗?为什么中间脚接的是地呢?

网友:
是一个三端稳压器,进5v 出3.3v   中间脚接地是固定输出3.3v

网友:
应当是的,但看不清型号

网友:
   学习学习

优秀妞妞 -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这个就是5V转3,3V的,你看下为何不正常是这个芯片问题还是后极拉低

网友:
5V转3.3v一脚接地

网友:
查一下1 3脚没有电压的原因。

网友:
A8827
AKyMXX    -----> 这棵 AME8827    1.2V 输出

网友:
5V转3.3V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