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40 开机不亮, 拔掉COMS 电池就可以显,刷了bois还是这样

楼主(2016-08-12):
笔记本维修界高手:问一下,1.    thinkpad  X240 开机不亮, 拔掉COMS 电池自动开机就可以显,刷了bois还是这样,   2.当拔掉电池可以显示进了系统,但当关闭系统又不能开机了,要拔掉电源线再插又可以自动开机显示了。

网友:
查休眠开关

网友:
看看休眠快关吧

网友:
出问题的时候 到底是不触发 还是触发之后不亮呢???IBM这些机器 容易被腐蚀 好好撕开黑纸 看下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有通病

网友:
有通病?容易被腐蚀

网友:
查RTC电路,桥条件正常换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