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掉电,有时候还可以亮

楼主(2016-08-12):
G470  板号:la-6571p Rec:1.0.按开关,电脑指示灯可以亮,但CPU风扇不转.偶尔可以起机,亮机是按了开关风扇转.然后一直好用.断电一会又会不好用.求高手指点>

网友:
仔细看主板,应该有地方进水腐蚀了

网友A:
楼主,刷下BIOS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刷下BIOS试试呢

涮了,刚才以为好用了,可以开机了,结果装完又不行了.

网友:
有腐蚀的地方 用放大镜好好的查一下  肯定有的原件脚腐蚀了

网友:
一般都是有进水的

网友:
这破机器 CPU爱坏  南桥也爱坏

网友:
肯定是进水断线了。

网友:
灯亮是否有电流  电压都测量了没?

网友:
应该是有被腐蚀的电阻啥的

网友:
进水或海绵腐蚀电路板,B460就有这个通病

网友:
不亮的时候电流如何 需要在不正常的时候查下主板的相关供电等

网友:
仔细找找主板元件,,一个一个,仔细找

网友:
不正常时电流数据要公布出来

网友:
测试不亮的时候电压信号 看下电流是否正常

网友:
肯定是有些地方腐蚀了。观察板吧,不亮电流是多少?   加焊下桥试试

网友:
。。。楼主你不显示的时候是什么电流

网友:
加焊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