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531不常见的不出PWM3,5V维修,值得一看!

楼主(2016-08-12):
宏基E1-531,板号 LA-7912P  故障现象:有时候可以触发开机使用一切正常,有时候不能触发,不能触发时无待机电流:
这台属于返修的,因为第一次拿过来的时候无待机电流,测到PWM开启脚没电压,就快速换了个待机芯片就好了,那时候修好隐隐感觉不太对劲,应该说是逻辑不对,为什么这样说呢,请看下文;
插上适配器电流有瞬间小幅度的跳变然后为0,感觉是短路保护了,我的可调电源为4位数的,所以确定无待机电流了;测公共点电压正常,RT8205待机芯片线性3,5V正常,待机芯片的PWM3.3v,5V没有,电感对地值都100+应该属于正常;测待机芯片RT8205的开启信号脚没电压,但是控制开启EN1和EN2的EC_ON电压正常,根据RT8205的数据手册定义:高电平的EC_ON控制PQ21三极管导通后,复合管PQ20的2, 5脚为低电平,复合管截止,ENTRIP1和ENTRIP2悬空,EN1和EN2脚分通过电阻接地就默认开启PWM3,5V电压,现在的问题是EC_ON一直有3.3V的高电平,EN1和EN2测的的对地值也正常,为什么会导致EN1和EN2没电压呢?第一次修时想到的是待机芯片本身的问题,现在拿回来返修了,那就排除待机芯片的问题了;

由于测得的PWM电感都有100+,同时短路的可能性不大,除非桥坏;但苦于没思路,还是断开隔离点试试,仁宝的这点我非常喜欢;把隔离点PJ1和PJ2都断开后,我去,插电PWM电感后端有电压了,测得PL6 为3.4V和PL7 为5.02V,既然这样,那肯定是后级拉低的问题了?一路一路来,当我只把PJ1隔离点断开时,3,5V电压会出来;只要把PJ1连起来就无PWM电压,那就是PWM 3V后级的问题,那好办,把后级相连的一路一路试着断开,当断到R2038 EC的待机供电时,PWM 3V就出来了,难道EC挂了,测供电脚位对地值有600+,没短路,既然没短路,为什么只要连起来就没PWM电压呢?

这个EC是KB9012的,比较费劲,算了,还是先刷程序吧,万一程序出错,EC发出EC_ON信号出问题呢(EC_ON这个信号一直有电压,万用表测的,没示波器,此款EC在这里有两个待机供电,第一个是111脚的+EC_VCC,由待机芯片的线性3V先提供,EC得到第一个待机电压后,就发出了EC_ON信号,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断开R2038电阻第二路待机供电后,EC_ON信号还是有,而且待机芯片EN1和EN2的电压都是1.74V;不解的是R2038接上后,虽然EC_ON电压还是3.3V,但待机芯片开启EN1和EN2就是0V,难道是接上R2038后,EC把信号EC_ON瞬间给拉低了,万用表测不到?)
接上,网上买了个EC的程序,大小128KB,把相对应的脚位飞好后,刷上程序;

完后再次通电,依然如此和先前一样;过后反思,既然EC的供电脚没没短路,也刷过程序,那是不是输进去的PWM3V有问题,比如滤波不良,比如电压值不对导致EC主动停止工作呢?(早期有浏览过帖子,用万用表测得PWM电压正常,但是用示波器就可以看到电压有瞬间拉低动作,导致死活不触发的);还有一点就是测得的3.4V隐隐感觉电压偏大,得了,全换,把分压电阻和滤波电容全部换掉,换完后插电测试,我曹,待机电流有了,而且测得PWM分别是3.32V和5.02V,触发上电一切正常了;开关几次正常,烤机正常,修好后,没时间做实验是分压电阻导致输出异常,还是滤波电容导致上述现象的!
以后碰到这种情况,大家可以做个参考!

网友:
有示波器这问题就可以秒杀了

网友A:
楼主写的太详细了,还有图片,学习了

网友:
确实值得一看,学习了,给楼主加点分以示鼓励

网友:
感觉还是不对,分压电阻就算有点偏离不至于造成这个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写的太详细了,还有图片,学习了

共同学习,与君共勉

网友:
这个笔记本貌似不算太老啊,三代的cpu吧,怎么也这个毛病,不靠谱的机器

网友:
楼主走弯路了 其实VSUS_ON正常就应该考虑待机芯片这边的问题了

网友:
一般我会撬电容,撬完再去看EC的本身问题,所以滤波电容的问题不可小看、

网友:
图文并茂,看着舒服

网友:
楼主,你刷9012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写的很详细,已加分,多谢楼主

网友:
确实值得一看,学习了

网友:
应该是电容问题  有杂波  3.4V也是正常的

网友:
宏基这款机子 基本上不进水 没3V5V  换电容都能直接秒杀

网友:
滤波电容问题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