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anasonic)]
th-l32ch5c上电开机出图像后自动关机

楼主(2016-08-12):
初步检查 电源 5v 16v 都正常 就是电源板有轻微啸叫声 没在意! 后来百度一搜 发现问题了 电源板PFC电路没有工作 主电容电压只有280V 后按照网友的思路检查

一、主要电压测试点 1、测P2的1脚电压。                       2、测Q7203的集电极电压                       3、测P2的12脚电压(16P的,12P的测9脚)或IC7801的13脚 。 二、测电压的目的 1、测P2的1脚电压。                 主板待机电压       正常5.8V; 故障0V,  受AC-DET控制。 2、测Q7203的集电极电压                     PFC过压       正常16V;  故障0V。 3、P2的12脚电压(16P的,12P的测9脚)(或IC7801的13脚)    逆变电路故障       正常0V;   故障3V  三、对应解决方法 AC检测解除---------短路PC7303的3、4脚或Q7505的C\E, PFC 过压保护检测解除----------减小R7223 或拆掉Q7203去除保护 逆变解除保护-------     IC7801的7脚、14脚和15脚(三个脚同时)到地短路时。解除保护  去保护后注意体察温度、亮度。没有异常就可以了。 有异常就检修该部分,高压变压器的温度,不正常,或屏幕亮度不均,或是还是亮一下就灭,就是高压变压器有坏的。要换的。 这个您懂的。大家都是修理的。

拆掉Q7203就好了

跟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说的很详细,分析清晰,谢谢楼主分享。如果可以结合图来说明,觉得是好文章

网友:
有没有这款图纸贡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