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80 不进BIOS 不进系统

楼主(2016-08-12):
联想V480 不进BIOS 不进系统  BIOS的问题  刷ECBIOS  好  版号  11264-3

网友(2016-11-16):
我的机器是不进BIOS     刷了OK了   可以用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是出现几行蓝字,死活不进bios和系统

网友:
我的开机掉电不知道刷机会不会好

网友:
是单个ecBIOS吗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谢谢

网友:
我的有两个  你的这个是哪个?

网友(2017-02-06):
我这个开机掉电,反反复复,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2020-08-03):
我的不进bios下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