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 LX3 PIUS又见通病

楼主(2016-08-12):
今天一同行送来一主板上图直接上图 上电主板风扇转3秒停,以为是CPU供电短路。测量没事。把CPU取下诊断卡复位灯一闪一闪 。无语测量吧。内存 正常。桥 正常。CPU 正常。都正常是哪的问题呢?陷入沉思。突然灵机一动想起这板子有通病五脚芯片爱坏 。测量五脚芯片一端3.3 .一端0v没电压。果断更换,再次测量出电 。上CPU跑马亮机 。最后来张特写罪魁祸首 。有通病的主板好修

网友:
vdda 2.5v 比较容易出问题

网友:
理论不怎么懂。还要努力学习啊

网友:
有时找不到换 加焊一下也能用

网友:
这个是通病啊,正常会造成复位一闪一闪

网友:
没写症状,没写维修流程,就拍那几张图片就算完事

网友:
楼主的理论和实操都好店

网友A:
2.5V有问题是会复位灯一闪一闪的

AQZ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V有问题是会复位灯一闪一闪的

手机拍的不能拍全过程

网友:
过程不够详细

网友:
唉,如果能早点看到此贴我就不用当铁板丢弃了,

网友:
暂时没有见过VCCA出问题的

网友:
我搞过几块七彩虹,杂牌AMD诊断卡复位灯一闪一闪的,个供电条件都正常,刷BIOS问题一样,加焊北桥好了

网友:
AMD的vdda2.5v电压,经常遇到的

网友:
华硕通病好多

网友:
VDDA2.5 容易坏

网友:
网卡坏,也回出错

网友:
楼主的表跟我的一样啊。呵呵

网友:
此五角芯片起什么作用

网友:
可惜我手里的M5A78L不是 也是复位隔几秒闪一下 对比点位 查电压基本正常 时钟也有 换BIOS芯片的822  南桥北桥IO CPU附近的822换了7.8个 查NB_PWROK SB_PWROK CPU_PWROK都有但是都跳变 换了一个不知好坏的时钟依然复位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