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1 Tablet拆机图解

楼主(2016-08-12):
ThinkPad X1 Tablet拆机图解

  X1 Tablet是ThinkPad推出的一款二合一设备,ThinkPad X1 Tablet采用了一块12英寸分辨率为2160×1400的触控屏,搭配了Intel Core M7-6Y75处理器、16GB内存以及512GB SSD固态硬盘。下面我们通过ThinkPad X1 Tablet的拆机,来更进一步的了解它吧!

ThinkPad X1 Tablet拆机 图1

  ThinkPad X1 Tablet拆机方法/步骤:

  首先拆下ThinkPad X1 Tablet底部接口部分的独立部件。

ThinkPad X1 Tablet拆机 图2

  拆下独立部件后,就可以看到ThinkPad X1 Tablet机身底部的一些功能接口和左右两颗固定螺丝。

ThinkPad X1 Tablet拆机 图3

  打开背后支架,拧下两个轴体附件的两颗固定螺丝,注意一个螺丝位于正方形易碎贴下方。

ThinkPad X1 Tablet拆机 图4

ThinkPad X1 Tablet拆机 图5

  取下固定螺丝后,使用金属撬棒,沿着屏幕周围的缝隙,小心的一一撬开所有固定卡口,就可以轻松的取下整个后盖了。

ThinkPad X1 Tablet拆机 图6

ThinkPad X1 Tablet拆机 图7

ThinkPad X1 Tablet拆机 图8

  在继续拆解之前,先断开电池与主板的连接线,防止在拆解的过程中意外短路给整机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先断开电池与主板的连接线。

ThinkPad X1 Tablet拆机 图9

  取下覆盖在电池上方的逻辑板排线。

ThinkPad X1 Tablet拆机 图10

  由于电池的周围固定着WiFi天线,所以在拆卸电池之前需要把这里的天线拆下来。

ThinkPad X1 Tablet拆机 图11

  断开排线,拧下电池旁的所有固定螺丝,就可轻松取下整块电池。拆下电池后,ThinkPad X1 Tablet的结构图。

ThinkPad X1 Tablet拆机 图12

网友:
  X1 Tablet额定容量为4800mAh的锂离子电池组,充电限制电压为8.7V。

ThinkPad X1 Tablet拆机 图13

ThinkPad X1 Tablet拆机 图14

  ThinkPad X1 Tablet摄像头部分,位于电池上方。后置摄像头/闪光灯模组下方有固定胶条,拆卸时要注意。

ThinkPad X1 Tablet拆机 图15

  后置摄像头特写。

ThinkPad X1 Tablet拆机 图16

ThinkPad X1 Tablet拆机 图17

  耳机接口。

ThinkPad X1 Tablet拆机 图18

ThinkPad X1 Tablet拆机 图19

  扬声器特写。

ThinkPad X1 Tablet拆机 图20

ThinkPad X1 Tablet拆机 图21

  来自SanDisk提供的512GB SSD固态硬盘。

ThinkPad X1 Tablet拆机 图22

网友:
  拆下外围部分后,接下来拆卸主板。注意内部各种连接线。

ThinkPad X1 Tablet拆机 图23

  主板正面。

ThinkPad X1 Tablet拆机 图24

  主板背面特写。

ThinkPad X1 Tablet拆机 图25

  拆下屏蔽罩后,可以清楚的看到主板的正面芯片部分。

ThinkPad X1 Tablet拆机 图26

  红色:Intel 8260D2W无线网卡,支持802.11ac Wi-Fi及蓝牙4.1连接。

ThinkPad X1 Tablet拆机 图27

  红色:Parade PS8740B,Type-C复开关。

  蓝色:Parade PS8740B,1:3的解复用器,双模式DP。

ThinkPad X1 Tablet拆机 图28

  红色:USB 3.0接口。

  蓝色:SD卡卡槽。

  橙色:Type-C接口。

ThinkPad X1 Tablet拆机 图29

  红色:Intel Core m7-6Y75处理器,主频1.20GHz。

  蓝色:ELPIDA FB232A1MA-JD-F DDR3L内存颗粒,频率为1600MHz,共计16GB。

ThinkPad X1 Tablet拆机 图30

  红色:Realtek ALC3268声卡芯片。

ThinkPad X1 Tablet拆机 图31

  红色:I/O控制器。

ThinkPad X1 Tablet拆机 图32

  ThinkPad X1 Tablet拆机到此结束!

ThinkPad X1 Tablet拆机 图33

网友A:
这以后都不用测试io了,这可不好搞了啊

网友:
楼主利害,就算给我拆开了,也不会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以后都不用测试io了,这可不好搞了啊

io还是可以测试的,只不过费一点时间而已

网友:
晕死,IO都好像灌胶了。

网友B:
感谢分享,以后好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以后好拆了。

现在的新款ThinkPad笔记本电脑都比较好拆哦,以前的ThinkPad难拆得很.

网友:
看着不咋地啊,这玩意

网友:
一样难修,是吧

网友:
笔记本超薄的大多都是板载CPU,和板载内存条集成度高,对于维修来说难度高,CPU不好换

网友:
非常详细,已经拆好了。

网友:
好先进的东东啊   谢谢分享  以后遇到就省事了

网友(2016-10-21):
这破机子 就是键盘不好换

网友C:
而且主板非常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而且主板非常难修,

这种主板对,非常难修,只能修供电,换cpu 换不了

网友:
CPU 是灌了黑胶的,下会掉点的,今天又来了一个X1的,换屏,带触摸的那种 不便宜哦

网友C:
这个机子换屏挺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子换屏挺简单的

比较简单和普通机器一样的换法

网友:
今天来了一个X1的要换板子,1700元呀,真贵呀

网友:
这个没修道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