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要开机前先接适配器才可以充电?大侠们进来看看哈

楼主(2016-08-12):
一台华硕X401a笔记本要开机前先接适配器才可以充电请问是什么问题哈?使用过程中拔掉在插没反应,要关机,在开机才可以充电

网友:
充放电芯片 检测信号

网友:
充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先尝试更新新版的BIOS,不行的话再检查充电电路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等问题解决了说下

网友:
检查芯片问题,还是电池问题

网友:
充电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