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205TA 怎么做系统

楼主(2016-08-12):
今天碰到一台华硕X205TA   说要做系统   我一看迷你本  这简单啊  直接插U盘  进BIOS   设成第一启动,重启 。嗯! 怎么回事? 不起 换了N个PE都不起  我晕了  上网搜了一下说只有去华硕售后去 他们能装 100块   我想既然他们能弄 咱们一定也能弄啊  研究了一会 下了个32位的PE  又下了个32位的WIN7  插上直接从PE启动  进去装系统成功  但是这个安装完触摸板和键盘都不好 必须外接键盘和鼠标 不要用驱动精灵装驱动 要去官网直接下驱动   要不声卡很难驱动    (这个机器因为CPU的原因只认32位的系统)

网友:
系统问题

网友:
只认32位的系统 正常进pE应该不难吧

网友A:
我装这个型号的机子都是U盘直接启动不进PE,直接GHOST进去,进系统键盘鼠标不能用,要拷贝万能驱动进去打了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装这个型号的机子都是U盘直接启动不进PE,直接GHOST进去,进系统键盘鼠标不能用,要拷贝万能驱动进去打了 ...

看来这台华硕X205TA不好重做系统啊 你没有换pe试试?

网友:
系统跟驱动问题吧

网友(2016-09-20):
换了N个PE都不起那后来楼主是用什么启动的?

网友B:
下了个32位的PE  具体是哪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了个32位的PE  具体是哪种啊?

U盘启动不行吗?

网友C:
今天遇到一台 装了一下午没搞定 pe能进去 bios发现不到硬盘 pe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遇到一台 装了一下午没搞定 pe能进去 bios发现不到硬盘 pe可以

原来有系统吗

网友:
原来的系统坏了

网友:
这款机器我没有做过系统,帮不上了,打电话问一下华硕客服,或者在硬盘里安装试试

网友D(2016-12-24):
这机子太坑了    我现在手头有个装win7,8 32位都不行,装uefi那种模式的也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机子太坑了    我现在手头有个装win7,8 32位都不行,装uefi那种模式的也不行

win10 三十二位的安装版试一下,可能机器很特殊吧

网友:
我也希望遇到这个机子,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win10 三十二位的安装版试一下,可能机器很特殊吧

系统是装好了    用光碟装的    很多驱动都装不上  官网下的驱动都不行    键盘鼠标还是不能用

网友F(2017-04-12):
下了个32位的启动了,可进去键盘鼠标都不用?晕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下了个32位的启动了,可进去键盘鼠标都不用?晕

安装完系统进去不可以使用鼠标键盘还是pe里不可以呢,如果系统里不可以使用可以安装usb驱动试一下

网友:
是进PE不能用,所以也不能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