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EP31-DS3LP内存不过C1C0求助

楼主(2016-08-12):
今天碰到一块主板,技嘉GA-EP31-DS3LP内存不过C1C0,拆下来测试,首先我清除COMS设置试试,无济于事,然后清扫主板和内存插槽,结果一样。开始测量阻值,没发现,接着测量供电发现如下图,求大神指点!

网友:
看下SMCLK 和SMDATA可能是U9坏了

网友A:
Q68是哪个脚怎么个短路法,发烫吗?内存电压有没有?

网友:
SMBUS SPD都正常吗 VTT呢

网友:
重写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Q68是哪个脚怎么个短路法,发烫吗?内存电压有没有?

上面那个引脚接地,内存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rt9204还是W83?CMOS电池是否够3.3V

RT9199  电池2.5V

网友C:
看看是不是 小八角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看是不是 小八角坏了

我拆了RT9199  能用啥型号替换

网友:
可以用RT9173

网友:
线看供电,bios,

网友:
如果是我 先拿com芯片下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拆了RT9199  能用啥型号替换

q68 是 AP431N,好像上面那只脚就该是接地的

按图纸上来说1脚和2脚该并在一起,输出电压是2.5V就该是对的吧,你这个主板图纸截图如下:

网友:
不过我是按AP431N的pdf看的
也许虽然技嘉图纸标的这个型号
但引脚不一定是这样排列的
反正才三个脚 如果是正常的肯定两个脚该是2.5V

网友:
继续过了下这个图纸,从这个2.5V基准电压使用上,一个作用是产生VTT_PWRGD,来作为cpu电源管理芯片的使能信号,另个作用是继续分压提供1_5LEVEL,产生VCC1_5。

网友:
用内存打值卡显示时钟无电压,地址线对地阻值正常,时钟对地阻值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q68 是 AP431N,好像上面那只脚就该是接地的

按图纸上来说1脚和2脚该并在一起,输出电压是2.5V就该是 ...

谢谢你,这个测量结果和您发来图纸的数据一样

网友:
已换,还是没结果。继续跑到C1

网友:
查内存供电 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