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0J 求助

楼主(2016-08-12):
华硕A40J  版号K42JA REV2.0    客户送来事用风枪吹下亮了    上BGA后短路   换个新显卡    电流上到2.5A不亮机    跑马过内存了    求大神解

今夕何夕。, + 1 000

网友:
新显卡没短路

网友:
显卡电压0.9V

网友:
CPU电压1.2V

网友:
桥加焊 不行吗

网友:
若显卡的工作条件没问题 不排除显卡本身或者焊接

网友:
按正常电流上到2.5是可以正常显示了的,你尝试一下外接看下能否显,不行的话就是焊接不良或显卡芯片不良

网友:
K42JA 如果没记错显卡在硬盘旁边是么?  这个如果换的时候做好了显卡防护没碰掉电阻电感什么的,显卡供电也正常,你还是考虑显卡问题,反正看到是ATI的显卡我是不会去换了,芯片鱼龙混杂,陪了不少显卡怕了,新显卡做上去不显,旧的做上去显示的遇到N多

网友:
昨天做了个A卡的,原始故障是开机花屏,有时候开机黑屏,吹显卡亮。朋友的机,直接买新A卡,无铅,1次焊接跑马不亮,再加焊内屏不亮外接亮,取下做了有铅的球,一次焊接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