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种情况是不是屏挂了,,,真倒霉

楼主(2016-08-12):
此刻不知道用什么来形容自己了
只能说自己学艺未精吧

网友:
百分之百屏坏了呀

网友A:
百分之百屏坏了呀  +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百分之百屏坏了呀  +1

挂了

网友:
原来是什么问题呢??你动过那里?

网友C:
是屏不行了 不是白屏那种还有救

网友:
报废了  人为的话  可怜啊

网友:
看着是屏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屏不行了 不是白屏那种还有救

这种情况还有9吗
图片的芯片好热
查不到原因

网友:
楼主换灯管导致的? 屏绝对的挂了

网友:
这屏是坏了,,,,,,,,

网友:
换张试试看

网友D:
逻辑板出先故障也是这样,看你的描述的逻辑板上有零件发烫,那逻辑板上有坏件也是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逻辑板出先故障也是这样,看你的描述的逻辑板上有零件发烫,那逻辑板上有坏件也是可能的。

先谢谢层主的热心
aat1115-c 不过可以确定是芯片应该是坏的,有小小开盖(在111之间)
找不到任何资料
没有任何参考电路 不知怎么确定外围电路有没坏

网友:
人为就可能报废,如果是原故障的话可能是芯片坏了

网友:
没得搞了,是换灯管还是本来就是这样坏的

网友:
是屏挂了,淘宝上看看吧

网友:
换啥子 换的  还是烧的、、?

网友:
一般都是屏挂了

网友:
屏挂了放弃吧

网友:
逻辑板电压正常的话就是屏坏了。

网友:
en ,是屏坏了的

网友:
这是屏坏了

网友:
找个芯片换上试试。我上次遇见一个三星22寸的屏,也是供电芯片烧了,同样是花屏,找了个碎屏上面拆了一个芯片换上就好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E:
原来是什么故障,如果原来有图像你 维修后这样,那么是人为损坏,一般无法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来是什么故障,如果原来有图像你 维修后这样,那么是人为损坏,一般无法修复。

原来是开机黑屏
不显示任何东西
包括那那个检测信号(不插vga线)

我修过后,不插vga线时,显示请检测信号
但花屏...

网友:
修好了几个屏就以为我会修显示器,看楼主发的都判断不来,看来技术不精啊

网友:
测屏上面各路电压是否正常VGH VGL等等。。

网友:
换灯管换失败了吗。

网友:
屏挂了,难修

网友:
可以修好的

网友:
恭喜了 屏GG

网友:
放弃吧屏挂了

网友:
屏挂了,就不用修了,

网友:
放弃,报废吧

网友:
是的  屏挂了

网友:
想知道楼主是怎么弄成这样的?

网友:
还是DC-DC的问题,,查清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挂了
换升压芯片试试

网友:
换灯关导致的?

网友:
换个屏试试

网友:
楼主有点过屏了吗?????这个很重要

网友:
怎么弄的,说明 一下?

网友(2016-09-14):
兄弟,放弃吧。屏坏了。

网友:
逻辑板上电压不对也可能导致这种问题,,满屏竖彩线,看下VGH,VGL和VCOM电压吧,最好找个一样的屏对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