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1屏暗,已测屏线,也有主供电

楼主(2016-08-12):
联想X1屏暗,已测屏线,换过屏也有主供电,也有3.3V,还有什么可能
联想

网友:
背光开启条件 EN PWM是否都正常?

网友:
三星屏幕插口附近有各个电压的测试点,建议都量一下看看

网友:
找了图纸,找到问题了,摄像头短路把屏接口上的第5脚的3.3V拉低了

网友:
屏暗不就是 19v 2个 3.3V

网友(2016-09-11):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我的是刷了BOIS后暗屏 这种事还是头回碰到

网友:
谢谢楼主,学习了,下载下来以后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