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 短路到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6-08-12):
  通电大电流,断电拆机,打对地阻值,发现公共点对地阻值为0,其他电感无明显短路现象。用烧机法发现PQ501、PQ502巨烫,拆之,公共点对地阻值恢复正常。更换PQ501、PQ502,触发电流为0.24A,时不时还有大电流现象。根据时序,测量PL501发现无电压,这里猜想或者是PU501本身芯片损坏,或者是PU501工作条件不满足,或者是后级有短路拉低。大致测了一下发现PU501工作条件基本满足,测量PL501对地阻值为13,略低。再次使用烧机法,触摸发现PC506略烫,更换。再次触发电流上升到0.35A,过会会掉电,可以反复触发,再没有出现大电流现象。
  一看电流就觉得是CPU供电未出,经测量果然如此。CPU供电芯片为ISL95831,取下24pin连接的电阻PR943,CPU电压出来了,为1.1V。由此可以判断出CPU供电芯片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大。只能根据时序来查故障,测量发现PM_DRAM_PWRGD为0.5V,H_CPUPWRGD为0V。

网友:
好像没写完

网友:
PM_DRAM_PWRGD为PCH发出,初步怀疑PCH有问题。同时测量发现Y2为起振,同时R171电阻一边为1.05V,一边为0.5V,应该是平台拉低了。根据以上几种情况决定更换PCH。更换PCH后,触发电流上升为1.14A左右,上内存跑码亮机。

网友:
一不注意就点到发表了,后续内容在回复中已经补上。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分两次写完,是本帖的一大特色,呵呵

网友:
看着有点乱,

网友:
不错,触摸大法

网友:
最好上图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