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86 开机红屏 换过显卡

楼主(2016-08-12):
谁可以维修 价格。。或给点思路438322260

网友:
820-2915-b

网友:
只有交换主板啦,没修过的价格便宜,修过的贵些

网友:
再找人修不划算

网友:
建议再查查屏,屏线,实在不行看看外接是不是红色,没问题的话改成集显

网友:
维修可以联系基地的维修业务

网友:
可以换下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