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5d

楼主(2016-08-12):
电流跳到1.8 屏幕不亮。换显卡还是不行 个电压正常
显卡

网友:
换过显卡与原故障一样就要考虑别的了。外接如何。原显卡重植过吗,直接就换了?

网友:
往屏幕这一块考虑

网友:
换屏幕了。不行

网友:
看电流跳了几次,跑码了么

网友:
跑了。电流应该是亮的电流

网友:
应该是那模块的问题吧 不想修了 直接换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