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忙解释一下

楼主(2016-08-12):
闲着没事,修台17寸显示器,故障现象是开机正常点亮,一会就灭,指示灯正常,没有背光,不是高压灯管的问题。仔细观察,电源板5V输出连着一个R22F电阻炸了,此电阻一端连5V一端接地,不明白这个电阻为什么要放在这里,那么小的电阻直接不就5V短路了吗?这个电阻炸了,是不是说明后面驱动板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在电源里也有这种接法,同求大师高见。

网友:
我看错了,旁边还有个R21F   阻值是1002  R22F炸了只能看到22

网友A:
网上找不到一样的电源板,这个炸了的电阻是不是1022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找不到一样的电源板,这个炸了的电阻是不是1022呢?

杂牌电源板常见 主要目的好像是稳压

网友:
先把光耦换了,那个电阻先不管,不连接驱动板,通电测5V是否正常,正常的话,那个电阻不装应该没问题,担心不安全的话,和位号R21F同参数的电阻装上试机看看情况

网友B:
这个好解释,就是负载电阻,你拆开ATX电源看看,都有的,在空载的时候,给电源当负载用。

网友:
杂牌电源板常见 主要目的好像是稳压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是负载电阻,找个同样的代换上去。

网友:
觉得和R21F  同参数。

网友:
原来是做负载用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解释,就是负载电阻,你拆开ATX电源看看,都有的,在空载的时候,给电源当负载用。

付哥给出标准答案了

网友:
那个你可以找一个同样的换上去看看

网友:
原来是做负载用的啊,还真没注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