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ih81r/t的BIOS哪位高手分离出来可以用的

楼主(2016-08-12):
这个板子的BIOS备份出来不能用,会出现坐不上系统,,官网没有下的。。高手们给分离出来个好用的把

网友(2016-09-21):
这东西有点不好找哦。

网友:
太难了吧没

网友:
我有一台没显,写bios试试。

网友(2016-10-27):
我也遇到一台一样的,不过我把BIOS刷了也不行,有没有人修出来这板子的?

网友(2016-12-26):
我手上现在有一台是风扇转一下就停.反复这样.刷了个BIOS还是一样的情况.测电压又正常.但是测25M晶振好像没有电压.测桥的电压好像又都有.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从官网下载DOS下刷

网友:
这个有点难 一般只能买

网友(2018-01-19):
我也遇到了一台不跑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