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不触发非通病维修

楼主(2016-08-12):
B470不触发非通病维修
今天上午来一台客户机,B470不触发,呵呵,拿到之后就迅维网跑了一圈,说这个机器不触发bios坏的多,不会捡到宝了吧,看完就拆机,拿下主板在迅维下了一个bios 刷上,可以开第一次,什么鬼,第二次就开不了了,难道是biso不好,就在网上对着板号下载了一个bios在次刷上,还是可以开第一次,哎,我的分啊!就这样消失了,亏大的了。发个小帖子赚回来赛,打开图纸慢慢的查吧!EC的待机全部都是正常的不要不要的。按下开机键,ec开机脚拉低,但是ec到桥的开机脚不拉低,什么鬼。南桥的RTC供电也有,32.768那个小东东也有电压差,慢慢的测量啊!一个一个信号的看啊!再次测试RTC_RST#的时候。看到下面有一个PCH_INTVRMEN这个信号,顺便测量了一下 ,只有2v,有点低的了,这个信号应该是3V左右才正常吧!烤鸡,干桥,完美亮机 。BIOS就不上传了,有。        还有一个就是我修到一个G585的机器,显卡坏了,我手里没有那个216-0774207看到帖子里216-0774009可能通用,我手里刚好有这个显卡,就换了一个上去,装上是可以亮机,但是装不上显卡驱动,所以又换一个一样的显卡才有用的了,这个型号可能不能用这个显卡把。 发帖不易,加分啊!

网友:
那不是桥的问题了吗

网友A:
是加焊好的,还是换好的?

网友:
RTC坏哦,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加焊好的,还是换好的?

换   一般都是换    这种桥多的很

网友:
这个信号是能影响开机

网友:
不同芯片代换 有些板代换成功不代表就使用于所有

网友:
感谢大神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还是桥坏的多

网友:
加焊一下桥应该也可以吧?  换难植株

网友:
恭喜楼主啊,ATI显卡,我是不敢去换了,谋谋的说是全新做上去花屏的已经N次了,已放弃更换ATI显卡了,

网友:
你这个问题是桥虚焊,导致INTVRMEN不能被电池电压上拉,桥就不能开启桥内部的1.05V的待机电压

网友:
估计楼主用风枪吹BIOS烤到桥了,所以加焊一下应该能好

网友:
没看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不是通病慢慢修

网友:
楼主的技术还是不错的,这种问题得细心去找啊

网友:
这桥坏得多,还好成本不是太高

网友:
厉害,很仔细啊厉害啊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