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Z510掉电

楼主(2016-08-12):
,原故障是触发到0.3掉电 自动触发
拆机刷了几个BIOS 故障没变 3 5V待机正常 南桥焊了没变过,怎么入手
掉电

网友:
0.3 的电流 测试这时电压都全了 ?

网友:
可能是供电不全 哪个转换没有出来

网友:
楼主修好了么?

网友:
首先测下各大电感电压是不是都出了,你这个很可能是电压没出全

网友:
0.3CPU供电肯定没出吧?

网友:
先看下所有供电都出来没有,

网友:
楼主说的太简单了。。。

网友:
待机肯定不正常啊!

网友:
看看cpu是不是9583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