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利搞定联想B4603分钟后掉电问题

楼主(2016-08-12):
这个机器不管是进PE系统还正常系统均是,过个大概3分钟掉电,拆机手摸散热模组,掉电时候没有出现烫手现象,这个说明不是散热造成的掉电,一般的思路是用示波器检测各个供电的波形,HWPG信号等实测发现是U45的3、5V电感很明显波形有毛刺不稳定,观察发现是13脚的19V电压不稳定,原来是R376电阻有轻微腐蚀,清洁后发现是已经一脚空焊了,更换后顺利搞定!在此把图纸呈上!

网友:
最好是把具体维修思路说出来

网友:
期待大神到来了

网友:
虽然简单  但是需要经验啊

网友:
观察仔细点都能看出来吧 有腐蚀

网友:
呵呵,这个是个通病来的,不定时掉电查这个!

网友:
属于易出问题的故障点

网友:
送钱的机器啊

网友:
这个问题是经常有的。维修时候要注意

网友:
开启信号不稳定,用万用表不一定看的到

网友:
两电阻.都常坏.

网友A:
那块小海绵的功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块小海绵的功劳

估计是,呵呵

网友:
楼主细心,要是我3 5V有毛剌肯定在输出端搞老半天

网友:
通病哦,拆机第一眼就会看看那里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