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解答ht46r47 A729H2576#N 合泰单片机

楼主(2016-08-12):
请问这是什么芯片,我在网上怎么搜不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wenku.baidu.com/view/8f764980d4d8d15abe234e71.html百度文库有资料

谢谢,但是不明白后面A729H2576#N是代表什么意思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但是不明白后面A729H2576#N是代表什么意思啊

有些英文的数据手册我也看不懂,主要看工作条件和引脚定义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些英文的数据手册我也看不懂,主要看工作条件和引脚定义就可以了

哦,谢谢。
可惜我不会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谢谢。
可惜我不会看

多看几次就好了,以前我也不会看,自己慢慢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