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55S不开机

楼主(2016-08-12):
一个华硕N55S拿来的时候是不开机,不通电,拆机量待机电压是正常的,开关处也有3.3V电压,按开关,开关电压也有跳变,于是BIOS放电,插电自动开机,但是电流1.8没有显示 ,网上说什么刷BIOS,换IO,都不是的,最后是一个小排阻坏了,IO边上的103排阻,换了就好。

网友:
什么信号

网友:
怎么检查到的那个排阻

网友:
是呀,怎么查到那个排阻的

网友:
ASUS的排阻故障率很大

网友:
什么信号?可以提供下图纸不?

网友:
怎么查到是哪个排阻有问题的,用示波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