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431笔记本,电源指示灯亮,打不开机。

楼主(2016-08-12):
宏基E1-431不开机,我查了一下论坛的资料,很多老师说是这个板子上的LID没出来,可我不知道这个LID 是从那个芯片发出来的?不知道这个芯片在这个板子上是什么样的标识呢?各位老师问题很幼稚,但我是小小白,希望各位老师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A:
有图纸 查下 lid 跟着过去 lid 长的样子   我见过的 一般在开机键旁边 三条腿  从图纸追下 可能要到开机排线吧 有的lid开关在主板上

有供电  有输出 有接地   如果没有输出  直接把lid开关拿掉 不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 查下 lid 跟着过去 lid 长的样子   我见过的 一般在开机键旁边 三条腿  从图纸追下 可能要到开机 ...

我测得上端接地,下边两脚都是3.33V,不知有没有啥问题,开机键上有3.33V电压,但就是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测得上端接地,下边两脚都是3.33V,不知有没有啥问题,开机键上有3.33V电压,但就是不开机。

网友:
你可以拿一只小磁铁去屏框上试,看磁性在哪,就到 主板上去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lid的问题   测量 ec的acin  要为3.3v左右     我觉得你可能要看看我这个时序 对你有帮助的

非常感谢您的资料,我测量了EC 脚的ACIN电压为3.33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您的资料,我测量了EC 脚的ACIN电压为3.33V

正常  表示适配器 插入通过  说白了 就是主板认为你用的适配器  切断电池供电  如果 acin 不正常的话也是不能充电的 不能开机的     我也是按照 我给你的那个时序  还有就是  有的图纸 在最后面那几页里有时序  你可以找找看  作为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  表示适配器 插入通过  说白了 就是主板认为你用的适配器  切断电池供电  如果 acin 不正常的话也是 ...

不过现在还是开不了机,我再检测检测,看一下开机时序,希望能找到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