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79XTD EVD REV1.02G 缺肉谁来帮忙?谢谢

楼主(2016-08-12):
无意拿到片版,感觉不错,被上家搞过,缺了两处小肉。谁有同板麻烦帮看下具体是什么部件缺了谢谢
一处是在CPU座子左上方的位置,是个5脚IC,取下散热卡座才看到,一处是在南桥和内存之前的8脚的懂西,谢谢

网友A:
5脚ic那个是vdda 2.5v 小8脚 不在装也没事 应该

网友:
引用 网友A:
5脚ic那个是vdda 2.5v 小8脚 不在装也没事 应该

谢谢版主提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脚ic那个是vdda 2.5v 小8脚 不在装也没事 应该

原来CPU没供电,发现VDDA2.5欠压,换了个个IC,2.5V正常,CPU出电压了,现在是有时钟有复位不跑马,怀疑跟2号缺肉有联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来CPU没供电,发现VDDA2.5欠压,换了个个IC,2.5V正常,CPU出电压了,现在是有时钟有复位不跑马,怀疑 ...

那个应该没什么关系 你可以找个点位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应该没什么关系 你可以找个点位看看

这个板子找遍了没图没点位,我依照这个位置也是一片华硕其他板拆了个IC强装上去也不跑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找遍了没图没点位,我依照这个位置也是一片华硕其他板拆了个IC强装上去也不跑马

按照供电 时钟 复位来修

网友:
5脚是VDDA2.5。。后面的就不知道了。这个板估计一手修不好,所以拆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