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机法完美解决Thinkpad E440独显主板大短路

楼主(2016-08-12):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Thinkpad E440独显主板,板号AILE1 NM-A151 Rev:1.0,上来说不开机。接过电脑拆下电池插稳压电源20v,电流直接跳到5A大短。告诉客户主板坏了需要检测,客户同意后将客户支走立马拆机,注意这款机器拆键盘时,有4个小丝在按键旁。拆机完毕,拿起裸板对地打大电感阻值,一番折腾测到PL301阻值偏低,如图靠近场管PQ302一端撬开PL301 发现后极连接PR302一端短路。
后来测得很多电容都短想来一个一个测太麻烦索性直接烧机,将20V电压夹在PL301上,负极接地,电源电流调到2A左右开始烧机。
功夫不负有心人,十几秒后短路点稍微开始发烫,各大芯片还有大点的电容迅速摸了个遍,最终将目标锁定在PU701
(TPS51363)和一个夹在电感PL601与PL701中间的电容上
果断先拆电容,惊喜了,拆完电容整个板子不再短路,迅速找同样大小的电容替换上,上机测试完美亮机

网友:
运气不错啊,只烧个电容。

网友:
烧鸡香喷喷,这钱来得快

网友:
楼主经验好,赚钱了!

网友:
修大短路就是客户送钱过来

网友A:
烧鸡电压用小点好些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啊。

网友:
20V烧鸡机,楼主胆大啊;-)

网友:
加分了 发图还特意标示下  用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鸡电压用小点好些

电压是逐渐加上去的,十几V的时候没感觉

网友:
烧机还是不敢直接上大电流 我是小到大调节 有烧出来就行了

网友:
为什么电压要接在这个电感上呢?

网友:
时间久一点会发现的

网友:
5a大短?用2a电流烧加不到20v吧,电压太高了

网友:
大短烧鸡是很好的办法,电压不能太高了,尤其是系统供电的低电压,必须要低于供电电压烧鸡否则会烧坏其他电路

网友:
楼主,用心了.这个小箭头.做工精良,方向感十足

网友:
一般情况下接到这种大短的机器就都偷偷的笑了。

网友:
有一次修g50大短以为捡钱,结果CPU上管击穿19V烧机,结果你懂得

网友:
我也修到过一台,就是那个地方的电容大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