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液晶背光问题

楼主(2016-08-12):
一个奇美液晶屏暗,拆开一看屏背光升压芯片烧胡,线路板也胡了,修可能是没戏了,手上找了一个一样的坏屏,想把升压部分剪下来 ,接在这个屏上?不知道有没的改过的说说看好改不|?

网友:
移花接木 可以的

网友:
好改的原理和液晶加高压板原理一样

网友:
完全一样的屏,改接一下就行了

网友:
好改,电,地,点灯,调光

网友:
理伦上是可以的 操作起来信号连接对就行了

网友:
接4条线 就可以了  接LED灯2条 一共6条线

网友:
最后没改,太费时间了,直接换了一个旧屏,原来的留到有空在改!

网友:
是啊 看成本

网友:
改过好多了 好改的 论坛也有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