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11s求助

楼主(2016-08-12):
收一个本子,不触发,hp4311s 板号6043b00XXXXX 待机电流0.12a 粗看一下LM393上有个洞,换之,电流 未变,手摸51125(换了两个)发热,换之,待机电流0.03a停了一下下,后跳变为0.06a(51125微热) 拆下EC ,待机电流0.01a,换掉EC  依然0.03---0.06a   3v,5v线性及待机3v,5v 正常(已出)。 怀疑桥出了问题,希望能听听各位意件和维修方向,谢谢。。。

网友:
要根据触发时序查下 查下EC和桥的触发动作

网友:
下掉EC待机0.01a 换两个上去都是0.06a EC不会问题,那么,只有其它的会拉高待机,没有触发,应该是EC和桥之间的问题,桥的RTC正常,所以我想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学习的多了才能有如神来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