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突然不触发。

楼主(2016-08-12):
求解。今天接到一块华硕P5G41T-MLX PLUS的板子,先插诊断卡上电看来一下,发现是能跑码的,但是只能跑到2A 2A ,后来听论坛上的大神们说要查了一下北桥的工作条件,后来索性整个主板的电压什么的测了一遍,均为正常,当时还想等下刷个BIOS试一下来着,结果出去一下回来,吊了,板子直接一闪一下就灭了,甚至来诊断卡都还没亮就掉电了,实在想不通啊,求大神们分享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不触发,就按着时序来检修。不要老想着大神,通病什么的~~呵呵~~

网友:
重新刷bios,,

网友B:
是短路保护了吧。

网友C:
查查看看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CPU短路了吧

网友D:
不触发按照时序检修就简单了,就怕有时触发有时不触发的

网友E:
怕麻烦先刷BIOS,然后按照时序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触发,就按着时序来检修。不要老想着大神,通病什么的~~呵呵~~

好的,谢谢指点

网友:
好的,试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短路保护了吧。

那应该怎么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查看看是不是短路了~~

嗯呢,试试看了。

网友:
没有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触发按照时序检修就简单了,就怕有时触发有时不触发的

恩恩,先查查看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怕麻烦先刷BIOS,然后按照时序来

恩恩,好的,谢谢指点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

网友:
开机看测试卡上的灯是不是瞬间就灭,如果是的话 把小4Pin  拔了再开机看测试卡灯会不会亮。

网友:
华硕的BIOS你是在官网下的吗?如果是,那就是你重刷的问题,华硕的BIOS一些编程器刷进去就有问题了!

网友:
重刷回备份BIOS,看看

网友:
P4短路了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