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G41M-ES2L复位灯闪

楼主(2016-08-12):
今天拿到一块技嘉GA-G41M-ES2L的主板,刚拿来时测有画面信号,手贱多开几次就无信号显示了,插上诊断卡不跑码 复位灯闪,全板供电、时钟均正常,CPU也收到了南桥发过来的CPUPWRGD信号是什么问题,

网友:
应该是桥没得到正确的PG信号吧,你应该测下VRMPWRGD与PWROK信号

网友:
维修高手,,哈哈哈,

网友:
拆外设也是其中之一

网友:
BIOS放电试试

网友:
刷BIOS试试。刷了不行的话就拆COM芯片

网友:
放电试一下不行换个CPU试试

网友:
额,等待楼主的好消息

网友:
可能原因很多,如:PWROK‘IO问题,桥的问题还有温控问题。’

网友:
应该还是有问题的

网友:
就是电源好信号

网友:
G41修补起的都换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