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笔记本接外接显示器不显示拔掉外接导致黑屏。

楼主(2016-08-12):
一个炎热的下午,一个匆忙的顾客,留下一个故障的笔记本,给了一个小白的我。
顾客送来一个三星的笔记本,反映笔记本接外接显示器后不显示,拔掉外接之后笔记本直接黑屏,一试,果然如此,客户就留了个号码走了,当时心想应该是系统问题导致的吧,客户走后,拆机,取下顾客硬盘,换上自己测试盘装系统,系统装好之后测试,故障依旧。
看来只有从硬件入手了,因为笔记本已经能检测到VGA线的插入了,首先想到应该是笔记本VGA接口的问题了,一测试,果然,VGA接口处和主板接触部分断线了,飞线连接,装机,测试,成功。
分享给同为小白的新手们,一起学习。

网友:
VGA断线这个的故障还是比较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