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主机D525-V 2COM 有时钟 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6-08-12):
  是一块小小主板   故障供电正常  时钟正常  无复位  压桥和U无反应,,偶然测PCI复位  测错 错成A14  4V多
还以为复位这么高  发现错了 是待机4V多 感觉有点不对劲  应该跟主板都是差不多3V多的 找到稳压芯片  短接一下分压电阻  当待机电压降到3V多点  就跑码了
果然是因为待机高  导致无复位  测的电阻发现没坏  更换稳压芯片没效果 更换分压电阻一样  没办法 改下电阻吧  在接地的电阻上并联一个1K电阻  原本是300欧的
然后 电压降到3.2V   跑码亮机  不过 这主板没网卡接口   不过 原来待机高了 也会导致无复位  一开始是自动触发  但是短接开关可以关机  一般在有复位的情况下才可以关机的  看来因为这个待机电压过高导致了这些问题   算是长见识了

网友:
什么情况?

网友:
待机3vsb 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