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1,修好后屏幕两边亮度不一样,求助

楼主(2016-08-12):
刚到手电流到0.2不亮,检查后发现显卡供电没有,更换显卡供电芯片OK了
但启动后屏幕分成了两半,亮度不一致,更换了屏线还是一样,外接正常,
难道是屏坏了吗?

补充内容 (2016-8-13 13:37):
解决了,就是屏的问题,谢谢各位出的意见,我这是乡镇上的小维修点,找个替换的屏还真不容易,这是去别的借了一个

网友:
这个能外接吗

网友:
这个画面肯定是不能外接的,这个机器可以进系统的,进系统后外接正常
拍这个而没拍进系统的画面是想说明这肯定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
先排队屏幕问题再说吧

网友:
换过屏吗?

网友:
屏线都换了就没换个屏试试吗

网友:
刷一下BIOS看看

网友:
有没有换屏试?

网友:
写个BIOS试下,

网友A:
现在联想的显示 器有很多都是这样子的,具体原因不清楚

网友:
好像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联想的显示 器有很多都是这样子的,具体原因不清楚

联想很多显示器是这样的功能,功能键选一下就好了,这是联想的幻彩功能

网友:
基本上屏的问题

网友:
搞个屏一试不就知道了,五分钟的事情。

网友:
搞个屏一试不就知道了,五分钟的事情。

今夕、何夕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上次也遇到过一个联想的屏也是这样,一边一半,用手一按屏电路板就好了,一放手又不行,用东西压住以为可以交货了,谁知顾客一拿到手上又是这样后来退了。

网友:
屏的问题吧

网友:
换屏 保不齐客户以前就有这个问题 只是现在显卡坏了罢了 电话下客户之前有没有这个问题 没有的话换屏报屏坏

网友:
直接换个屏不就知道了吗- -

网友:
目测是屏坏了, 很明显

网友:
遇到过这个故障 , 换屏解决了。

网友:
换个屏啊

网友:
你都拆出来成这样了 换张屏幕 1分钟的事情 你还问什么

网友:
屏坏的多哦

网友:
就是屏坏了 这个屏 我有2块

网友:
每天都学习一下

网友:
我有个联想显示器也这样 功能键乱点几下就好了 希望对楼主有用

网友:
换个屏幕试试

网友:
屏被上家换了

网友:
看看屏电路 AVCC VGH VGL VCOM 电压正常不
伽马电路里那几组正常不

网友:
换个屏试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屏逻辑电路的事,你就报屏坏,换了修出来就多一个屏.

网友:
这种得先换个屏看看再做下一步

网友:
各位让换屏我也得有啊
乡镇的维修点,哎,借了一个装上正常了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屏坏了

网友:
楼主这个屏可以修,是背光的问题。没配件就找个坏的剪板代替。可以搜索我的贴
over91
背光形成这样的故障吗?正好从正中间分两半
详情

网友:
没有配件就是老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