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A78L-M LX3 PLUS 1.03不跑码

楼主(2016-08-12):
主板型号:M5A78L-M LX3 PLUS 1.03

故障现象:有复位不跑码
故障分析:量POU2 RT9025 6脚只有0.2V,正常是1。8V,此供电是北桥供电

量RT9025的6脚对地值正常的180多,工作条件也正常,更换RT9025后电压正常,打完收工

总结:无北桥供1.8V造成不跑码,RT9025是个易损元件。

网友:
六脚什么东东

网友:
下次遇到可以秒掉了,

网友:
这么晚还发帖,加分鼓励一下

网友A:
这里北桥供电推测应该是7脚外围连接分压电阻进行调节的。

网友:
其实就是电压转换8脚芯片,这里北桥1.8伏一般是3.3或5伏输入转换得到的

网友:
这里6脚推测是连接分压反馈电阻到7脚工作的

网友:
如果是技嘉的板,桥供电不正常就会反复断电重启。

网友B:
这个板rt9025应该是个通病,我前几天也修这个问题  南桥根本不能摸,烫手的很   结果就是这东西坏了

网友:
这么晚还写资料,加分鼓励一下

网友:
上次修一个V星G31也是北桥供电不正常导致的不跑码

网友:
楼主运气好。碰到发好修的了。当然技术也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rt9025应该是个通病,我前几天也修这个问题  南桥根本不能摸,烫手的很   结果就是这东西坏了

南桥缺少供电或偏高都会导致本身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rt9025应该是个通病,我前几天也修这个问题  南桥根本不能摸,烫手的很   结果就是这东西坏了

这东西坏一般都是内部电压转换电路工作异常引起多。

网友C:
这个RT9025有啥可代换的啊

网友D:
没搞明白,桥供电有问题怎么能复位正常呢.

网友:
em5102=rt9205=up7704u8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搞明白,桥供电有问题怎么能复位正常呢.

按常理来说就是没有复位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RT9025有啥可代换的啊

其实推测就是线性稳压转换芯片

网友:
简单易懂,号贴

网友:
下次遇到这个问题直接测下这个,没准就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北桥供电推测应该是7脚外围连接分压电阻进行调节的。

很明显7脚为ADJ,一般ADJ不对也会影响输出电压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缺少供电或偏高都会导致本身发烫。

好的,昨天我遇到一台华硕H61的主板,客户拿来说是厂里经常断电,断了有56次电,然后主板是进PE快到出PE页面的时候就黑屏,一开始还以为CPU坏了,我量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但是桥的温度特别烫,一般H61的桥没这么烫啊,心想不会是桥坏了把,结果官网刷了个BIOS好了,可能是有浪涌把BIOS损坏了吧。

网友:
不错,是个学习的例子

网友:
桥供电都直接用8脚MOS管了

网友E:
楼主技术不错,,上次碰到过一个AMD的,,也是没有桥供电,,不过那个是pwm供电的,,电源管理芯片发热,,换掉就解决,,也是这种八角的

网友:
怎么什么都没有看到呢

网友F:
没有供电大部分 都是爱坏八角芯片

网友:
这个下次维修记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技术不错,,上次碰到过一个AMD的,,也是没有桥供电,,不过那个是pwm供电的,,电源管理芯片发热,, ...

电源管理芯片发热一般是本身工作条件异常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供电大部分 都是爱坏八角芯片

这个8脚小芯片其实就是线性稳压转换器。

网友:
俺遇到这台电脑,但是在北桥IC的外围测到电容短路

网友(2016-10-17):
楼主写的详细,分析到位

网友:
RT9025有什么可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