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校出错,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6-08-13):
Log 02 - Health 0008 - HlthDtl 0009 - Time = 02:03:34 Log Type = 01
Log 83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15:23 Log Type = 01
Log 84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1 - Time = 00:01:01 Log Type = 01
Log 03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11:20 Log Type = 01
Log 8A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20:38 Log Type = 01
Log 06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2 Log Type = 01
Log 07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34 Log Type = 01
Log 90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11:55 Log Type = 01
Log 93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26:01 Log Type = 01
Log 98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12:40 Log Type = 01
Log 9C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12:13 Log Type = 01
Log AA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12:10 Log Type = 01
Log 81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56:54 Log Type = 01
Log 09 - Health 0008 - HlthDtl 0001 - Time = 00:42:54 Log Type = 01
Log 74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18:17 Log Type = 01
Log E3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21:06 Log Type = 01
Log 0F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2 Log Type = 01
Log 82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2:25 Log Type = 01
Log E4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53 Log Type = 01
Log 56 - Health 0008 - HlthDtl 0008 - Time = 00:04:36 Log Type = 01
Log 99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1 Log Type = 01
Log 10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14:48 Log Type = 01
Log 11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11:03 Log Type = 01
Log 12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20:08 Log Type = 01
Log 13 - Health 0008 - HlthDtl 0001 - Time = 00:19:42 Log Type = 01
Log 14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11:14 Log Type = 01
Log 15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11:37 Log Type = 01
Log 16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12:06 Log Type = 01
Log 17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11:34 Log Type = 01
Log 18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12:00 Log Type = 01
Log 19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11:57 Log Type = 01
Log 1A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11:39 Log Type = 01
Log 1B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11:47 Log Type = 01
Log 1C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12:07 Log Type = 01
Log 2A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11:20 Log Type = 01
Log 94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38 Log Type = 01
Log DA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8 Log Type = 01
Log DC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9 Log Type = 01
Log D6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6 Log Type = 01
Log D7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6 Log Type = 01
Log D8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12 Log Type = 01
Log D9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11 Log Type = 01
Log 7C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7 Log Type = 01
Log B9 - Health 0008 - HlthDtl 0008 - Time = 00:01:14 Log Type = 01
Log 7D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23 Log Type = 01
Log 78 - Health 004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7 Log Type = 01
Log 58 - Health 3000 - HlthDtl 0008 - Time = 00:14:28 Log Type = 01
Log 8F - No Log on Disk
Log 47 - No Log on Disk
Log 31 - No Log on Disk
Log AB - No Log on Disk
Log 32 - No Log on Disk
Log AB - No Log on Disk
Log 33 - No Log on Disk
Log AB - No Log on Disk
Log 34 - No Log on Disk
Log AB - No Log on Disk
Log 36 - No Log on Disk
Log A8 - No Log on Disk
Log 37 - No Log on Disk
Log 3A - No Log on Disk
Log 25 - No Log on Disk
Log 3B - No Log on Disk
Log 3C - No Log on Disk
Log 3D - No Log on Disk
Log 3E - No Log on Disk
Log A9 - No Log on Disk
Log 3F - No Log on Disk
Log 20 - No Log on Disk
Log 77 - No Log on Disk
Log 9D - No Log on Disk
Log 74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18:17 Log Type = 01
Log E0 - No Log on Disk
Log 87 - No Log on Disk
Log 88 - No Log on Disk
Log 41 - No Log on Disk
Log 4B - No Log on Disk
Log 44 - No Log on Disk
Log 48 - No Log on Disk
Log 49 - No Log on Disk
Log 53 - No Log on Disk
Log 4A - No Log on Disk
Log 4D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16 Log Type = 01
Log 8B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7 Log Type = 01
Log 61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1 Log Type = 01
Log 28 - No Log on Disk
Log 62 - No Log on Disk
Log 29 - No Log on Disk
Log 63 - No Log on Disk
Log 59 - No Log on Disk
Log 85 - No Log on Disk
Log 35 - No Log on Disk
Log 6F - No Log on Disk
Total Cert Time = 10:14:11
ASCII logging off
                          Power CyclingTest=4f, Feature=0, cumhlth=304c, curhlth=304c
AbEnd Test 4E
换了两个固件都是这样的,究竟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你这个是编程器自校吗?还是什么?如果是,一般是芯片坏了。但也有编程器坏的。我一台近两千元的编程器也是出现这种情况,没法后换新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编程器自校吗?还是什么?如果是,一般是芯片坏了。但也有编程器坏的。我一台近两千元的编程器也是 ...

硬盘自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编程器自校吗?还是什么?如果是,一般是芯片坏了。但也有编程器坏的。我一台近两千元的编程器也是 ...

不是哦,是ST硬盘的自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自校,,,,

请问一下这是什么问题呢?已经从8F继续跑了,是因为坏道太多了吗,伙计

网友C:
很老的盘了
01-03 预处理(可能清除所有FW)硬盘安装和伺服校正测试,包括01-02
01 - 制造临时日志
02 - 格式化和测试错误日志,磁头和电路校正测试
03 - 伺服校正信息
04-0F 伺服测试(包括扫描缺陷轨道)
04 - 斜波加载/卸载测试
05 - 传感器滞后测试
06 - 磁头切换测试
07 - RUNOUT补偿测试
08 - 当检查伺服错误时盘上写入2T类型
09 - 磁头低飞显示
0A - 磁头稳定性测试
0C - 读取伺服缺陷测试位置
0D - 重学RRO ZAP测试
0E - 寻找跳过柱面测试(还未实现过)
0F - 当前写测试
10-1F 通道优化测试,磁头和电路校正测试
10 - 1E, 2A - 2E 适配区域#(最后区域)通过 0 -所有磁头
1F - 显示适配性,VCO,和DIODE温度设置
20-2F 伺服参数调试
2F - 显示FIR适应性设置,伺服性能验证测试
20, TEST 60 - 伺服访问次数
21, TEST 25 - RRO/NRRO 测试
23 - 开始/停止 (10次)
24 - 开始/停止 (2000次)
29 - 伺服缺陷扫描
30-3E 缺陷扫描,分析,处理 (精确扫描坏扇区并作屏蔽),缺陷查找和再分配测试
30 - 验证所有磁盘组读取,AT级
31 - 楔形缺陷扫描. 磁头 0-1无读取级,50写级
32 - 楔形缺陷扫描. 磁头 2-3无读取级,50写级
36 - 在对磁头0-1楔形扫描中查找出来的缺陷进行定位
37 - 在对磁头2-3楔形扫描中查找出来的缺陷进行定位
3A-使用1重复读取所有磁头抛光和缺陷测试,重复50次
3B- 建立缺陷表;填充受损磁头0,1
3C- 建立缺陷表;填充受损磁头2,3
3D- 建立缺陷表;填充受损磁头4,5
3E- 建立缺陷表;填充受损磁头6,7
3F- 回送测试,写通过测试
40-4E 逻辑方式工作测试 (没有任何修复作用,仅作为出厂前的可*性测试, 只要在任何一个过程发现有错误就认为该硬盘不
适宜出厂)
错误率性能测试
40- 开始/停止(10次)
41- 磁道侵入
42- SPIN STAND模拟器- 区域较小错误碧绿
43- RAM 测试
46- 数据编译比率
47- 冷写/磁道擦除显示
48- 错误率,写通过
49- 写/读/比较(零式样)
4A- 补偿系数检测
4B- 读
4B -所有磁道冷写显示
4C- 磁头飞行高度测量
4D- 收集自动FA数据
4E- 检查积累健康和创建自检概要
4F或50
4F- 失败磁盘测试
50- 通过磁盘测试
特殊测试
51 - 错误率
52 - 磁盘组写RRO 测试
54- 拾取歪测
55 - 一百万随机读写
56 -写/读/比较(零式样)
61,62,63- 制造可靠性测试
64- 磁头稳定性测试
65,66,67 - 媒体延时测试

硬盘安装和伺服校正测试
TEST 01 - 制造临时日志
TEST 02 - 格式化和测试错误日志

磁头和电路校正测试
TEST 03 - 伺服校正信息
TEST 04 - 斜波加载/卸载测试
TEST 05 - 传感器滞后测试
TEST 06 - 磁头切换测试
TEST 07 - RUNOUT补偿测试
TEST 08 - 当检查伺服错误时盘上写入2T类型
TEST 09 - 磁头低飞显示
TEST 0A - 磁头稳定性测试
TEST 0C - 读取伺服缺陷测试位置
TEST 0D - 重学RRO ZAP测试
TEST 0E - 寻找跳过柱面测试(还未实现过)
TEST 0F - 当前写测试

磁头和电路校正测试
TEST 10 - 1E, 2A - 2E 适配区域#(最后区域)通过 0 -所有磁头
TEST 1F - 显示适配性,VCO,和DIODE温度设置
TEST 2F - 显示FIR适应性设置

伺服性能验证测试
TEST 20, TEST 60 - 伺服访问次数
TEST 21, TEST 25 - RRO/NRRO 测试
TEST 23 - 开始/停止 (10次)
TEST 24 - 开始/停止 (2000次)
TEST 29 - 伺服缺陷扫描

缺陷查找和再分配测试
TEST 30 - 验证所有磁盘组读取,AT级
TEST 31 - 楔形缺陷扫描. 磁头 0-1无读取级,50写级
TEST 32 - 楔形缺陷扫描. 磁头 2-3无读取级,50写级
TEST 36 - 在对磁头0-1楔形扫描中查找出来的缺陷进行定位
TEST 37 - 在对磁头2-3楔形扫描中查找出来的缺陷进行定位
TEST 3A - 使用1重复读取所有磁头抛光和缺陷测试,重复50次
TEST 3B - 建立缺陷表;填充受损磁头0,1
TEST 3C - 建立缺陷表;填充受损磁头2,3
TEST 3D - 建立缺陷表;填充受损磁头4,5
TEST 3E - 建立缺陷表;填充受损磁头6,7
TEST 3F - 回送测试,写通过测试

错误率性能测试
TEST 40- 开始/停止(10次)
TEST 41- 磁道侵入
TEST 42- SPIN STAND模拟器- 区域较小错误碧绿
TEST 43- RAM 测试
TEST 46- 数据编译比率
TEST 47- 冷写/磁道擦除显示
TEST 48- 错误率,写通过
TEST 49- 写/读/比较(零式样)
TEST 4A- 补偿系数检测
TEST 4B- 读
TEST 4B -所有磁道冷写显示
TEST 4C- 磁头飞行高度测量
TEST 4D- 收集自动FA数据
TEST 4E- 检查积累健康和创建自检概要
TEST 4F- 失败磁盘测试
TEST 50- 通过磁盘测试

特殊测试
TEST 51 - 错误率
TEST 52 - 磁盘组写RRO 测试
TEST 54 - 拾取歪测
TEST 55 - 一百万随机读写
TEST 56 -写/读/比较(零式样)
TEST 61,62,63- 制造可靠性测试
TEST 64- 磁头稳定性测试
TEST65,66,67 - 媒体延时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老的盘了
01-03 预处理(可能清除所有FW)硬盘安装和伺服校正测试,包括01-02
01 - 制造临时日志

谢谢你的回复,已经从8F继续跑了,已经成功出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