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LH700触发掉电,开机灯闪一下就灭

楼主(2016-08-13):
富士通LH700开机掉电,指示灯闪一下就灭,掉电后仍能再次触发,还是一样掉电,有时能上到0.53的样子,但每次都是一触发就掉电,热一下南桥背后那里能开机正常,冷了之后又开不了,看到网上好多人碰到同样问题,可能是通病,最后是换掉5个脚的小芯片U20好了,如果手头上没有这个芯片,可以将U20与U13对调,我就是换掉U20修好了,不知道是不是通病,分亨给需要的朋友/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机器我去年遇到过 还是换HM55芯片以为好了 可是用段时间又拿来了 一直没解决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了

网友:
先收藏了,下次遇到在借助楼主的方法试一下

网友:
可以  下次遇到秒了

网友:
表示没遇到过,下次遇到注意、

网友:
估计还会返修,换芯片加热,影响到其它原件有可能。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刚刚一搜确实有很多这样的毛病,学习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刚刚一搜确实有很多这样的毛病,学习了

网友:
下次碰到也这样,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复位信号应该不会引起掉电吧?

网友:
复位信号,,,

网友:
与门啊测电压会怎么样变化

网友A:
这就是个与门,电路图没错的话可以去掉1257脚直连也可以的.

网友:
老的富士通机器拆起来简直不要太酸爽螺丝多的不行,构造简直是迷魂阵!

网友:
门电路啊,PLTRST

网友(2017-01-12):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个与门,电路图没错的话可以去掉1257脚直连也可以的.

肯定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