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不起的Type C接口功能逆天,赶快给自己科普一下!

楼主(2016-08-13):
你看不起的Type C接口功能逆天,赶快给自己科普一下!

  USB Type-C接口以及USB 3.1标准的到来,理应为消费者提供更多便利。然而就目前来看,似乎这些新标准并没有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好的使用体验。那么这个体积小巧的接口究竟有哪些功能呢?下面小编带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USB Type-C接口 图1

  一、Type C接口功能有哪些?

  1、可以传输音频

  在众多Type C拓展应用中,音频传输算是比较接地气儿的一种了。

  比如:乐视手机2延续了USB Type-C接口,同时在USB Type-C接口中集成了CDLA数字音频标准,全机身只有一个Type-C接口,并支持Type-C接口的数字耳机。乐视发布的CDLA音频标准(Continual Digital Lossless Audio,全程数字无损音频),其实是Type C接口的拓展应用。

USB Type-C接口 图2

  使用CDLA音频标准最大的特征,就是音频信号不像传统模拟信号耳机一样,在手机、音频播放器中做数字转模拟的信号转换,而是将手机内的所有数字信号传输至耳机,保证手机输出和耳机输入的数字信号相同,最大程度上减少了音质损耗。引领手机听音来到数字时代,这也彻底终结了3.5mm音频接口的生路。

  2、集成8K视频传输功能

  如果说音频传输还比较正常外,那传输8K视频呢?在这个1080P才刚刚普及、2K/4K还是发烧友玩的视界,Type C直接玩到了8K……

  新的USB-Type-C基于DisplayPort Alt Mode标准的早期认证程序正式发布。在新的技术开发过程中,产品通常在合规测试程序完成前准备寄送。然而一致性测试对于确保数据顺利地转出和用于对早期产品的良好体验来说十分关键。而Display Port 1.4版本可以很好地支持8K视频传输与显示。

USB Type-C接口 图3

USB Type-C接口 图4

  不过支持可不代表都能用,毕竟解码单元、转接元器件都是成本不是,从目前市场的状态看,苹果已经在新版的MacBook上安装了USB-Type-C接口,让大家能实现Type C影音传输全体验,同时国产小米Air笔记本也加入了Type c接口。

  小知识:与DP接口合体的Type C

  视频电子标准组织VESA就联合USB-IF推出了“DisplayPort over USB-C”计划,这就让USB-C接口具备了DP视频传输功能,以后发展好了,估计能把DP接口及DP线都给取代了。

USB Type-C接口 图5

  3、Type C供电可达100W

  USB3.0可以达到4.5w(0.9a/5v)供电,而Type C供电可是能达到100W的!不过,在目前并没有什么好开心的。

  单看数据,Type C意味着更快的充电速度!可事实并非如此。对于符合USB 3.1标准的Type-C来说是这样的。USB 3.1支持USB-PD(PowerDelivery)供电标准,最大供电功率可到100瓦,充电速度确实会有很大提升。可对于仅仅是USB 2.0标准的Type-C接口手机来说,是不支持真正的快速充电的,对于这点,也许只能期待有主打快速充电的Type C手机推出!

USB Type-C接口 图6

  4、高速数据传输?你想多了

  Type C带宽都能够支持无损音频和8K视频传输了,那用Type C传输数据会否像光一样快?答案是你想多了!

USB Type-C接口 图7

  Type C无论是理论数据传输量还是电量传输标准都非常快的,可现在很多使用Type-C接口的设备并没有采用USB 3.1标准,仅仅是外观改变。况且就算是你的Type-C是标准的USB 3.1接口,但是现在市面上计算机和一些其他的设备也大多还是以USB2.0/3.0标准为主流,传输速度想快也快不起来。

  5、USB2.0可以变成USB3.0

  把闪存驱动、充电器、电源适配器、外部驱动或硬盘驱动等USB 2.0(或USB 1.1)应用转换为具有翻转功能的USB Type-C接头,这是可行的。

  USB Type-C全功能插座引脚映射如下图,它显示的是支持全功能Type-C电缆(此电缆能够支持USB 2.0和USB 3.1)所需的插座引脚分配。

USB Type-C接口 图8

  当从USB 2.0产品迁移至Type-C产品时,你将不需要USB 3.1信号,所以在印刷电路板 (PCB) 上将它们保持在断开状态(电气隔离)。下图将USB 3.1触点显示为Type-C插座内的常断 (NC) 触点。

USB Type-C接口 图9

  上图中的引脚映射有两组D+和D-触点。这两组引脚并不代表有两个单独的USB 2.0路径。事实上,USB Type-C电缆只有一条用于D+的线缆,一条用于D-的线缆。这两组D+/D-触点的目的在于支持“可翻转”特性。产品应该在PCB上将两个D+触点连 接在一起,并将两个D-触点连接在一起。当把PCB上的这些触点接在一起时,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个残桩。正因如此,请小心处理,不要使残桩的长度超过 2.5mm。否则的话,你就需要注意USB 2.0接口上的信号完整性问题了。

  二、Type-C数据下的好坏很重要,如何分辨谁是高品质Type-C线缆

  为何我们先要介绍Type-C的引脚线路图,因为Type-C高标准的数据传输是通过连接器的CC引脚来实现的,而在连接器中,微控制器之间的信号交换往往需要有正确的电压和电流设计,高性能的Type-C对这些配件要求都比较高,这也是当前Type-C外设乃至线缆价格都非常高的原因之一吧。

USB Type-C接口 图10

  以充电为例,Type-C明确规定了能够提供较高功率的电流传输,但却不能在高功率下兼容Type-B或其他标准的连接器,因而,数据线制造商都应该使用CC连接器以及Rp店主,以确保设备不会尝试过多的从旧充电器或设备获取电源而出现故障。

USB Type-C接口 图11

  了解了这些之后那我们怎么选择一根高品质的Type-C线缆呢?USB Type-C数据线若不符合安全规范,所使用的电阻不合规定,也就是没有使用56kΩ的上拉电阻,来协助辨别设备,决定提供1.5A或2.4A的电流,这就造成设置被烧毁的风险。

  有部分USB Type-C数据线无法的使用,通过进一步的测试,可以发现不少廉价的USB Type-C数据线根本无法控制电流的大小,原因在于所使用的电阻(类似传统的磁屏蔽环)不合规定,也就是没有使用56kΩ的上拉电阻,来协助辨别设备,决定提供1.5A或2.4A的电流。

USB Type-C接口 图12

  “USB Check”App可以协助检测USB Type-C数据线是否符合标准。安装后只要用将数据线连接计算机和Nexus 5X、Nexus 6P和Pixel C平板,就可以得到测试结果。一旦出现红色叉叉,就表示这条线可能存在安全风险,尽量不要使用。

  或者直接看USB-IF认证标准,毕竟USB-IF是一家专门测试数据线是否符合标准的非营利性组织,其结果还是值得信任的!

网友:
普及不错  还没碰到这么高级的接口的机器  碰到 研究一下

网友A:
以后都不能边充电边用耳机听音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后都不能边充电边用耳机听音乐了

不是防止某些悲剧的发生嘛。。呵呵

网友:
/O.O\  偶偶

网友(2016-11-08):
现在苹果最新的笔记本 充电接口都是这个接口 几个接口随便插哪一个都可以充电。可是还有很多外设没有更新过来,暂时还需要买转接线来连接普通的USB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