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不跑码

楼主(2016-08-13):
按照Y400图纸的时序,时序已经走完,用示波器打内存的总线没波形,bios已经刷了N个,包括分离出来的,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吗,满足什么条件内存的总线才会有波呢

网友A:
CPU的内存模块供电正常不嘛

网友:
杀个桥试试看。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总线没波形,就查总线来源,直接干他就行了

网友:
先干一下桥

网友:
桥满足条件后发出复位开始自检就有总线波形啦,LPC有没波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的内存模块供电正常不嘛

供电都有电流可以上到1.1的

网友B:
供电,到pg,到复位,最后只能杀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到pg,到复位,最后只能杀桥

显卡不好会不会造成不读内存啊

网友:
杀了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到pg,到复位,最后只能杀桥

换桥了,也没好

网友:
复位出来没有啊

网友:
又换了一个南桥,现在跑波了,但是不显示

网友:
ad有波了就要看BIOS,显卡

网友:
BIOS旁边小电阻33欧的有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