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电源板改电源板

楼主(2016-08-13):
一台飞利浦的显示器电源板烧了,手上没有一样的电源板,想用其他机器的电源板改个进去。需要注意什么。怎么改。我是小白。

网友:
改的板电压要差不多,

网友:
电压接对,控制信号接对

网友:
如果不太懂 还是建议某宝买有一样的换

网友:
你要看看换板电压接对吗!

网友:
改板子很容易的

网友:
驱动板需要什么电压,就从电源板接过来

网友:
驱动板一般就是5V、地、开关、亮度信号,找到接上就行了。

网友:
提供的信息太少了!
一般来说,LCD的显示器,开关电源有12V 5V两组输出。
5V供驱动板、屏电路。
12V供高压板。

控制背光的是ON/OFF信号
调节亮度的是ADJ或BRT
其它的没什么好说了。

网友:
用通用模块。

网友A:
楼上说的非常好,可是就是不知道哪条线接什么

网友:
改板容易,安装麻烦,所以我后来都是买原装板,现在原装板太便宜了

网友:
供电和控制飞对就行

网友:
供电 控制 接地

网友:
应该电源是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非常好,可是就是不知道哪条线接什么

板子上如果没标注就需要通电测量啦,有的板子上有标注就省事了

网友:
电源板烧的直接修就好了啊,何必换班呢,又不是高压板,懒得修就换!

网友:
电压要对,控制信号都要对

网友:
12V 5V看好弄清楚就行

网友:
大小合适  电压差不多 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