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胜感激!希捷12代固件门,网上方法无法修复 型号ST31000528AS

楼主(2016-08-13):
  多年前买下ST31000528AS硬盘(希捷12代)放在硬盘盒当仓库盘用。某次因系统硬盘坏了,就在ST31000528AS安装了系统正常使用。某天开机突然卡在进系统画面几个小时都进不去(上一次使用是正常关机的),后来重启发现BIOS已经认不到硬盘了。
然后就在网上找方法,用TTL线修复,操作都是成功的(12代和11代的命令不一样,我用的12代的命令),但是硬盘还是没能复活,试了很多次结果一样,特发此贴向各位高手请教,谢谢!
我这个ST31000528AS通电时间总共只有几百小时,且硬盘有比较重要的文件,烦请各位大侠多多帮忙,不胜感激!

附当时的操作命令:
CTRL+Z激活超级终端
F3 T>/2回车
F3 2>(这里要等20秒左右)
F3 2>Z回车
抽掉马达绝缘纸片,拧紧所有松的螺丝。记住不能碰到PCB电路板
F3 2>U回车(马达转动后显示3行字符)
F3 2>/T回车
F3 T>i4,1,22回车,拔掉硬盘电源,显示:
ASCII Diag mode
F3 T>
等待几分钟后插上硬盘电源重启电源,我的显示SIM ERROR开头的一串字符,不管它直接CTRL+Z激活超级终端,显示:
F3 T>此时输入m0,2,2,0,0,0,0,22
F3 T>m0,2,2,0,0,0,0,22回车,几秒种后出现几行字符(据说有的人要等几分钟),我只记得好象所有的数字都是0,字符下面显示:
F3 T>
此时再进入1级指令输入N1清除S.M.A.R.T重建S.M.A.R.T扇区:
F3 T>/1回车
F3 1>N1回车,出现几行字符后显示:
F3 1>
按照网上的说法,这时就修复成功了。断开超级终端连接后关闭电脑,拔掉ca-42线,拔掉硬盘上的所有线头,连接电脑电源线及数据线,开机,我的BIOS还是没有认到硬盘,杯具!

网友:
顺便再问一下,如何用TTL线刷硬盘的固件? 我想用TTL线刷固件试试

网友:
可能你碰到和我一样的问题,看看我的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