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关机后就不能开机 只能取下电池在插上去 才能再次开机

楼主(2016-08-13):
每次关机后就不能开机 只能取下电池在插上去 才能再次开机!?

网友:
啥东西啥问题

网友:
rtc电路查下吧

网友:
不能开机的时候测量上电条件

网友:
什么板?遇到过技嘉P41主板这个问题

网友:
南桥坏的居多了

网友:
刷blos,干桥

网友:
电池电量不够  rtc电路出状况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一般来说和南桥IO有关系。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 测下哪不对

网友:
COMS电池还是大块电池?

网友:
台式电脑COMS电池

网友:
RTC电路问题

网友:
也可能是BIOS有问题

网友:
我碰到过两次 都是换io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