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冰箱的原理及使用中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6-08-13):
车载冰箱的原理及使用中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法

  现在有车的朋友几乎都会配一个车载冰箱,不仅方便还能随时都能享受到新鲜的食物,在使用过程中,不能只顾着将食物放在里面,车载冰箱是比家用冰箱更精密的产品,使用久了也会出现毛病,接下来就和小编一起来看看车载冰箱在使用过程中会出现哪些问题以及解决方法。

车载冰箱 图1

  一、汽车车载冰箱是什么?

  车载冰箱是家用冰箱的延续,可以采用半导体电子制冷技术,也可以通过压缩机制冷。一般噪音小污染少。在行车中只需将电源插头插入点烟孔,即可给冰箱降温。

  目前市场上主要有两种车载冰箱,一种是半导体车载冰箱,它的原理是靠电子芯片制冷,利用特种半导体材料构成的P-N结,形成热电偶对,产生珀尔帖效应,即通过直流电制冷的一种新型制冷方法.制冷温度范围为-5至65度。这种冰箱的优点是既能制冷又能制热,环保、无污染,体积小,成本较低,工作时没有震动、噪音、寿命长。缺点是制冷效率不高,制冷温度受环境温度影响,制冷无法达到零度以下,且容量较小。

  另一种是压缩机车载冰箱,压缩机是传统冰箱的传统技术,制冷温度低,为-18度10度。制冷效率高,能制冰、保鲜,体积大,是未来车载冰箱发展的主流方向。但是这种冰箱重量较重,相比半导体冰箱较耗电,价格较高。
车载冰箱 图2

  二、车载冰箱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

  1、冰箱噪音大

  半导体冰箱出现噪音大的情况问题一般在风扇上,风扇是直接影响半导体冰箱制冷效果,如果在风扇转速定位、细节处理等方面做得不到位,就会出现噪音大的问题。压缩机冰箱的声音肯定相对要大,但是也有在压缩机减噪技术上做得好的压缩机冰箱,压缩机冰箱首标特点是噪音小。发现噪音,首先检查风扇,风扇老化噪音自然大;其次是检查压缩机(如果有压缩机),压缩机声音异常,就得找厂家返修。

  选择一款低噪音车载冰箱不仅能提升车旅生活品质,还能点缀家居卧室品位,因为车载冰箱除了车用,还能作为家用冰箱的补充,放在卧室、客厅使用。

  2、不制冷

  对于半导体冰箱,首先检查风扇是否运转;其次,检查产品电流。如果接近5安培,可有把握的说帕尔贴元件、PCB或保险开关没问题;如无电流,检查PCB上帕尔贴元件连接处的电压。然后,如显示12V或更高,那么PCB和温度保险丝良好,建议更换帕尔贴元件。如无电压,检查保险丝确定是PCB还是保险丝坏了。如果这些方面都检查没问题,得找厂家返修。当然,要检查这些项目,必须有工具才行,没工具,只能干着急。压缩机冰箱不建议深入检查,因为压缩机的技术比较复杂。
车载冰箱 图3

  3、机器一直制冷不停机

  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网购的客户身上,因为网购邮寄的时候,快递公司不负责,把东西摔得厉害,导致箱体破裂,也就是说,冷气一直往外泄,冰箱一直达不到预定温度,只能一直制冷。如果裂缝不大,可以自行用胶水等东西密封。如果裂缝太大,大概不报废也得找厂家返修。所以提醒网购的朋友,收货的时候一定要仔细检查,不要觉得当着送货人的面检查是对他的不信任,其实这完全是对自己权益的保护而已。

  4、耗电多

  除非是买的廉价品或者仿品,否则正规品牌的产品在设计生产的时候都重点考虑了耗电的问题,一般都不会高到哪去。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冰箱没有低电压保护装置,车子熄火后又忘记关掉冰箱电源,冰箱一直工作,也一直耗用汽车电瓶上的电,直接导致再次发动汽车时,点不着火。建议购买有低电压保护装置的车载冰箱,或者购买一个电压保护装置,或者停车以后记得直接给冰箱断电。

车载冰箱 图4

  5、实际温度与显示温度不符

  对于利用车载冰箱运送医药制剂的用户,因为对温度要求高,在正式使用车载冰箱前,最好对箱体内的温度进行测定。但是测定的时候要注意,冰箱显示屏上显示的温度不一定与温度计悬挂时测定的温度一致,因为测定点位置不同。就像家用冰箱,门侧的温度和冰箱内壁的温度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