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3320418AS换主板

楼主(2016-08-13):
有ST3320418AS硬盘两块,一块有坏道,其它都正常。另一块BIOS里面可以识别,LBA=0,在网上找了相同的问题,说是固件问题。后面在官方下载了固件,进行刷新。有坏道的那一块成功,LBA=0的这一块失败了,现在BIOS里面也没法识别到。后面想到对换主板(换ROM芯片),换后两块主板都没法识别。请教下高手,这个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怎么没人回复,有没有人遇到过。谢谢

网友:
修好的盘就不要折腾了,,,这不修不好的话,损失就大了

网友:
另一块BIOS里面可以识别,LBA=0的这块盘需要借助希捷指令线运行  m0,2,2,,,,,22指令进行通病修复,一般容量可以恢复